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1)——电源灯不亮篇

楼主(2010-12-21):
这是关于苹果主板电源灯不亮部分的一些经验总结,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些,可能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如果大家感觉还行的话,以后陆续会再写一些关于其他故障的总结,希望有一点作用!苹果主板修复技术交流QQ:119827581如有各种原因不能下载请留言,晚六点后直接传给你)
1.
苹果电源灯指的是适配器接口小头上的指示灯,正常状态亮绿色,充电状态亮红色。
2.
此指示灯不亮,在较老的主板上可上电开机,但在新的以INTEL CPU+ NVIDIA 单桥架构中,是不能上电的。所以当维修到新的苹果主板不上电时,一定要看下在待机状态下,此指示灯是否亮绿色。
3.
当此灯不亮时,首先要量测的信号就是主板上电源接口J6900 (以M97主板为例)第5脚信号ADAPTER_SENSE的电压,正常是3.3V,大多数不亮时此电压没有,但是也有一些特别情况存在:就是此电压有3.3V,但电源灯还是不亮,这种情况大多数为SMC引起。因为一个信号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它,幅度和频率,而我们的万用表仅仅只是量测到了它的幅度,而频率就不得而知。所以此特殊情况的存在可以理解。
以上仅是本文一小部分,如需全部,请下载附件。

网友:
支持下......

蓓祖宗 -3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难拆才值得研究!APPLE的做工,绝对是一流的。

网友:
4.        沿着ADAPTER_SENSE的走向,发现此信号是由SYS_ONEWIRE经过两个开关管Q6920的导通而演变过来的。这时就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有无SYS_ONEWIRE (2)有无开关管的控制信号,使开关管打开导通。
5.        无SYS_ONEWIRE 大多为SMC问题,SYS_ONEWIRE此信号正常为3.3V。无开关管控制信号,要看Q6910的4脚18V的电压是否走到了3脚,一般情况下,是3脚没18V,那就得看这个开关管的栅极5脚电压是否有。5脚正常电压大概在13V左右(Vout = 18V * {470K / (180K+470K)},通过线路图中的两个分压电阻R6911和R6912分压18V得来。见图3
6,假如5脚有13V电压,4脚有18V电压,那基本可以判定是Q6910中标记的这个开关管(见图3)坏掉了,因为此管长期工作在18V的高电压状态下,也是很容易损坏的,有时检查外观时就可以发现此管表面已经击穿。此管在主板的位置如 图4所示。

7,        假如5脚没有13V,而是18V呢。从线路图上可以看出应该是Q6910的4脚电位没有拉低,Q6910的下面这个开关管没有导通所致。这时我们就要看SMC_BC_ACOK是否有无了,正常此信号是3.3V。在M97主板上,此信号没有主要是两个地方引起:SMC和U7000。这也是M97主板的通病。U7000的14脚信号=CHGR_ACOK 和SMC_BC_ACOK是同一信号,见图5,图6
8.上面以M97主板为例分析的电源灯不亮,同样也适用于苹果其他类型的主板,虽然机型不同,但这部分电路设计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例如K36,基本一样,但常坏的元器件是U6990(LM397)这个比较器和Q6940这个开关管。见图7。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中国就掌握了它的核心技术!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多多指教!!!!

网友:
苹果机,有点怕怕,没拆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APPLE的机器,还是比较有创新的!
楼主您有没有相关APPLE的上电时序啊?本人是个新手,对苹果不是太了解!

网友:
我对苹果电脑的印象不错,外观设计很好,内部电路设计的很紧凑,不但轻薄而且给电池留出来足够的空间,这样电池的容量较大,待机时间很长。一般都采用较新的架构,设计独特,维修起来比较麻烦,不过如果掌握了维修方法,回报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C:
你的压缩包里,含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压缩包里,含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吗?

这个机器M97  M98 的论坛里面有

网友:
垃圾机器,我才不稀罕它

网友(点评):
哥们稀罕的是钱吧,何必稀罕机器呢

网友:
垃圾机器,我才不稀罕它,没有什么价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APPLE图纸的第三页都带有上电时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假如维修APPLE机器能赚比其他品牌多的钱的话,你就稀罕它了!

网友:
lz用心,分析的很详细。说实话,苹果机器做的比较结实,坏的不多,大部分来修的都是进水机。我遇上的电阻变值和MOS管坏的比较多,再有就是EC了。不过配件不好找,需要料板。

网友F:
顺便提醒一下,ADAPTER_SENSE的电压是3.42V,有时候不到3V都无法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便提醒一下,ADAPTER_SENSE的电压是3.42V,有时候不到3V都无法触发

呵呵,还是你细心,确实是3.42V!SYS_ONEWIRE经过上拉电阻R5082,信号提升至3.42V,经过几个开关管导通至此脚(以K36为例)。

网友:
苹果新款的机器!拆主板易!拆屏就不敢想了!弄坏玻璃板都不少钱!

网友:
刚好有台A1181 灯不亮可以开机的,可以借鉴下

网友(2011-02-11):
楼主今天还修到一台 M98的机器 有一台是不上电 看着图纸弄了半天也没有搞定 一点头绪也没有!能跟楼主好好聊聊指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希望大家都能多点分享一下苹果机的维修经验,维修这这种机器真的不容易啊!特别是找新款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怎么我下了两次都是0字节,还收了两次的下载分。

网友:
鲍明勇
的帖子
如果在线的话 我传给你 qq:119827581

网友:
没碰到过坏的。去年一年就只碰到个装系统的搞死人

网友:
苹果的机器拆着都费劲。。。。

网友:
我是菜鸟没有修过 苹果的机器 不过我看了你的 文章 思路 非常好

网友:
向楼主学习,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第二篇什么时候写呀,等着呀

网友:
苹果的机子,,要看一下。。。

网友:
没图听你讲,看之无味,决定不看了 费时费神

网友H:
2了?写了吗?

网友:
想学下下篇,

网友:
我还没有搞过苹果的机器,楼主好人啊

网友:
苹果啊!!!难拆的不行,难修的不行,,哎。一言难尽啊

网友(2011-03-13):
引用 网友H:
2了?写了吗?
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2) 在论坛里面有 自己找下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个连接呀 ,((((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2)))))真没有收到呀,
真心向你学习,哈哈

网友:
Apple logic board repair 2.pdf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no problem!

网友:
苹果被媒体炒的神化了

网友:
苹果做工确实好,就是贵了!性价比不高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还从来没有修过苹果的,请请楼主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