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 高手进........

楼主(2010-12-21):
这个是天逸F41A的图纸,,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

PACIN为高电平 导通PQ49   那么PQ49 D极不就是低电平了吗  到PQ14的集电极不就为高了,,也就是说PQ11的控制极为高了,,,不合理啊 ,,P型管不是低电平导通吗

还有一个D:\My Documents\My Pictures

ACOFF为低电平  ACON PACIN 为高电平时   经PQ16  G极 为高  D极为低   PQ15集电极为高  到 PQ12的集电极为低   发射极为高       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看不见楼主的图

网友:
不好意思  刚刚  图纸没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是保护隔离电路,PQ9和PQ10是保护电路,PQ11是隔离电路的核心元件。隔离电路就是当适配器接入的时候,PQ11要截止的,把电池和适配器的隔离开,此时由适配器供电,如果没有接放适配时,PQ11导通,把电池的电压送到B+点,提供给主板的各个供电电路中去。我跟你传上四张图

图1

图2

图3

图4
分两种情况来说:一、当适配器接入的时候,请看图3,VIN接PR9经PD3稳压之后得到两组高电平信号PACIN和ACIN,看图1,PACIN送到PQ49的G极使其导通,因此使得PQ14的B极得到了一低电平,它截止(同时ACOFF也被相应的拉低为低电平)。它的C极此时连上了PR50,PR50又连上了PR48,而VIN接在了PR48上,因此此时它的各脚都有了高电平,而PQ11的G极就接在PR50和PR48之中,因此也得到了高电平,因PQ11就截止了,此时就把适配器的供电和电池的供电隔离开了。看图2,通过上面分析知道了ACOFF此时为低电平,使得PQ48截止,同时PACIN就接在了它的C极(与之相连的还有ACON这个信号是用来给充电IC的,通知它已接入了电源适配器),那么PQ17的G极得到高电平,它导通了,此时就分别接低了PQ9和PQ10的G极,使他们导通,供电到B+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共点),由B+点把分配到各个电路中去的。二、当适配器没有接入的时候,和上面的相反,相信你能分析得出来的了。没有接入的时候原理就是,让隔离MOS管导通,电池开始放电。
好了,太晚了,我要睡觉了。如果有什么错误,请斧正,共同学习,共同研究!

网友:
楼上的分析 很透彻   你说那个N管PQ17D极 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的   是低电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编辑一下  开始没看到! 楼上的那个说得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