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90E2-L01屏电路故障

楼主(2010-12-21):
原因:奇美M190E2-L01 点屏时因2025板电脑是12V把屏烧坏了
现况:屏电路无明显损坏元件,开机闪一下黑屏,开机瞬间5V有供电,一下子电压就降为0.5V左右了。

网友:
查屏供电的LDO元件 有没损坏,主芯片有没烧。

网友:
还要查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改一个高压上去

网友:
驱动板没问题,是屏故障,屏供电VCC5V几秒就降为0。5V左右了

网友:
测量一下屏电路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易坏.,

网友:
这屏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哪块?

网友:
重点查查  DC-DC 电路。

网友:
传个 中华 CL 17 的维修教材 让你参考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换一个好的2025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可以亮不,把屏线拆下来看电压掉不,要是不掉了那就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
找一塊破屏的來比較電路阻抗 一方面找到才有料件可換 不然也是一愁莫展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拆下屏线测屏VCC5V正常,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先看下屏上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一下主芯片会不会有问题,或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屏短路了吧。

网友:
查不出明显短路元件,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