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CQ45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0-12-21):
今天接到一个机器,说是湖州发过来的,那边修的人让他换主板,那人不愿换,就发到这边来修修看,机器到手先点点看,看电流跳的挺正常的,但屏就是不亮,外接了下,亮了,心想先量量高压板工作条件,结果手一抖,把高压板上的19V跟边上的开启信号短接了下,搞的不开机了,待机电流0.20,慌了,赶紧把机器拆了,插上点一摸,IO有点烫,型号KB926,高压板的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是由他控制的,估计把他给烧了,立马抽屉里翻了个换上,待机正常了,开机,和原来故障一样,看了下显卡,貌似不知道被人做了多少回了,芯片都已经泛黄了,还是换个吧,上BGA!温度一到,果断取下,傻眼了,焊盘掉了一大片,估计是前面修的那人搞的,仔细观察了下,还好,掉了这么多竟然都是空点,换了个好的上去,故障依旧!换了个屏也是一样!接下来漫长的弯路开始了,先量屏供电,+LCDVDD 0V

找供电是哪里过来的

找到了,是由+3VS通过Q7转换过来的,Q7是个P沟道的,看了下我想应该是 Q8B的5脚ENAVDD 是屏供电的开启信号,ENAVDD过来一个高电平,是Q8B导通然后拉低Q7的G极,使+3VS转换成+LCDVDD,量了下ENAVDD,低点平,这个信号是显卡直接过来的

想了想,难道是刚才没看清楚,这个点也掉了,算了,再把显卡拆下来吧,下来后一看,这个点在M29这个点上,挺好的啊,保险点量了下,屏线接口到这个点也是通了的,开始没思路了,算了,反正都已经拆了,顺便把别的几个点也量下吧,

四组LVDS线,一组I2C总线,还有屏供电,都是通的,算了,还是做上去吧 ,做完后又量了下屏供电,还是没有,拿出示波器量了下DDC2 _CLK  DDC2_DATA ,DDC2 _CLK上貌似有跳变,DDC2_DATA 上没跳变,但有电压,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示波器还是前几天师父刚从基地买的,以前都没用过,过几天得再学学,搞半天没搞成,这个时候师父打电话给那人说是搞不定,让他换主板算了,那人也答应了,但我还是不甘心啊,搞半天这点问题都没搞定!
上个厕所继续,我想了想,屏供电开启信号和LVDS线上都没电压,是不是根本没认到屏啊,把屏线摘了,一个个量,不负有心人啊,一个线没量通,对着屏线接口看了下,DDC2_DATA没通,把包住的线剥了,果然断了,那为什么之前量有电压,难道是后来弄断的,先不管,接上再说,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是个棕色的线 ,连上,接上屏,奇迹出现了,竟然真是这个线断了的缘故,后来想了下,可能DDC2 _CLK  DDC2_DATA 这对线是主板用来检测屏是否存在的,当检测 到有后才给屏线接口提供供电和信号的,至此,修复,新手上路,有什么说错的地方还请楼下兄弟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沙发自己坐!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看来以后碰到类似问题,先测一下屏线才好

网友:
cq45的屏线坏的比较多,前几天遇到一个,开始也是怀疑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一般先测灯管,再测高压板工作条件,再测屏线,不过还是学习了楼主的,有的板子可能是要检测有屏才出信号的.谢谢LZ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蓓祖宗 -5

网友:
这倒是个新思路,以前都没想过

网友:
有些主板是认到了屏才出供电信号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机不显的,没修好。。。。没向屏线上找 。。。。
你前面的动作我都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到你的经验。徒弟都那么厉害,肯定是有名师了。

网友:
新手能有这样的功底是非常不错的哦,朋友,加油,顶起

网友:
一组I2C总线是什么总线呀

网友:
不错:不过有人说检查灯管。和高压板:就算他们都坏了、那也是屏暗吧: 没认到屏:灯管是不亮: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果外界花屏:那就是显卡拉:外界正常也有肯能是显卡:要是不是就是:显示电路拉:

网友:
思路清晰  不蒙修  佩服

网友:
维修要细心 真是这样

网友:
很好,不放弃,我也应该和你学学。

网友:
对我这样的新手太有帮助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厉害 我能到达 这个水平 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