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难题了,dell e5400声音小

楼主(2010-12-21):
喇叭没声音,耳机有蚊子那么大点的声音,系统里声卡驱动正常,戴尔亮机后bios自检不过的话会有滴滴报错声,此时不需要声卡驱动,所以排除驱动和机器上快捷键的问题,测量功放芯片供电正常,换过一个拆机的功放不确定好坏,换上去后故障相同,这机器有三个和声音相关的芯片,没看明白另一个是什么东东, 麻烦高手帮忙讲解下,顺便指点指点这机器接下来该查哪里。谢谢了。附上机器的图纸

网友:
你最好还是看看喇叭好坏,再不行,就是那个你认不到的芯片了,设计的麦克风输入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   声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声卡 问题多点
之前我有修过,插耳机不响,扬声器能响 更换耳机孔 故障依旧  之后改了电路后之后一个声道响,后来把声卡换了之后就  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会有很多可能找供电。时钟。复位的信号

网友:
换功放试试  有的要功放和声卡一起换

网友: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功放电路的问题,功放电路工作是基本正常的,但是没有放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