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刷BIOS 开机跑码83 准备购入编程器刷

楼主(2010-12-21):
V星G31刷BIOS   开机跑码83 准备购入编程器刷      可是一头雾水    一下哪个是BIOS 芯片

网友(点评):
我卖编程器G540

网友:
就是这个BIOS 上面有绿色的贴纸 刷了!100%
可以好 我在V星呆过!  7529 或7528的板

网友:
楼上的高见,我也认为是那个芯片,板型为7529!

网友:
哪个BIOS不知道啊
您是做维修的么?
顾客把?
小8脚,大8脚,听说过么
你先别买编程器了
学学基础

网友:
买个通用型的编程器,通杀所有型号的bios

网友:
这是通病了,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刷BIOS就好

网友:
就是连spi BIOS 都找不到,不是专业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特尔5800u,笔记本,显示器,主板等等,通杀。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G31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