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6150b北桥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今天接了一台本子,来一看v3000,心里暗喜,准备拆机,可是开机一点居然能亮,靠见鬼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当跟客户讲没有问题,可是客户来一句,你关机看看,靠,问题来了,他们的机器屏幕是黑了,可是TMD电源灯和开机灯一直闪,就是管不了,还有声音控制灯和无线网卡灯一直亮着,这下玩了,这死什么问题啊,每次只能强行拔点、、、、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助各位高手给小弟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不行嘛,看看还有哪些电压没关掉,再根据电压对应的控制信号找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没有CPU假负载?能否帮我量一下上假负载时,能否测到CPURST复位电压?是几伏?谢谢

网友:
不用多说,通病机子先按照规矩来修,一般会好,不行再看看CPU座是否也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考虑北桥吧

网友:
考虑发光二极管的供电控制级,看看那块电路是不是以前进过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