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D510M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0-12-21):
机型:DELL D510M
板号:JM3
故障:间歇性不触发

接一台D510M,故障是间歇性不能触发,有时候连续不触发,有时又连续触发。

不触发时量+3VALW,+5VALW均有,EC供电均有,EC晶振亦打到波形。

量POWERSW_SIO#有正常的下拉,说明发给EC的开机信号已经OK,只是EC未能发出SUS_ON信号,导致机器不加电。

试着加焊EC,多次连续触发OK,以为问题搞定。结果等板一冷,又不触发了。用风枪将EC周围稍微吹一下,又能连续触发,但一冷却下来,又不行了。

从料板上摘一只EC植球BGA上去,故障现象一样。思维陷入了死循环。突然想到不久前修的一台IBM T41不充电的情况,是供电芯片VCC的限流电阻变值所致。因此,量了一下系统供电芯片MAX1999的V+限流电阻R191,结果发现阻值已经从标称的4.7欧变成了50多欧,赶紧从料板找一只4R7的电阻换上。

测试一个下午OK
回头想想,还是维修思路的问题,光顾量电压,没有考虑到去先量测一下系统供电的限流电阻,因为在T4的机器中,10欧的电阻变值导致不触发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希望能给大伙一点启发

网友:
检查下3.0v纽扣电池有没有电,或者有没有供电到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啊,谢谢啊 ,我以前也是为这种问题苦了几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有图片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