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有时不开机维修实例(通过)

楼主(2010-12-22):
HP 6520   板号为:6050A2199001-MB。
由于准备不充分所以没有主板图片(有点不符合论坛要求,但绝对没有抄袭,请管理员审核)。
故障现象:客户说是一会儿能开机然后关了就不能开机了,过一会儿又能开机。
维修过程:上可调测试,没有问题,反复关了几次,其中有一次本能开机,电流表到0.4A就不动了。拆机,点裸板,出问题是也是卡到0.4A,说明没有过CPU,先换了个CPU还是不行,说明不是CPU的问题,测待机电压3V、5V都已经出来了,北桥、显卡的电也都出来了。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ADP3208的EN

不正常情况下测得为1.3V,顺着往下找到

PWR_GOOD_3是LM393的PIN7发出来的,+V3S对其上拉。按电路图理解,就算是把LM393取掉后此信号上还是会有电的,先没有打算换它,去测试它的PIN6有1.2V,PIN5有2.7V,PIN8有5V,PIN71.3V,把LM393换了还是不行,电压还是不对,怀疑是被负载拉低了,把ADP3208的EN断开,还是无变化,说明不是后面的问题。又去挨个测LM393的几个针脚,发现PIN5只有2.7V,而图纸上标注的是+V3S、+V5S,电不可能是2.7V,明显不对,怀疑C45漏电,把C45换掉之后故障依旧,测R99、R96、R103、R100等电阻阻值均正常,测+V5S时电压正常,+V3S只有2.7V,查图纸得知+V3S是由+V3A经过Q39转化来的,+V3A电压正常,说明问题就出在这里,Q39的G极为1.3V左右,不正常,

理论上将最低也要大于等于1.7V,查GATE_3S如图

Q39要导通必须得使Q44导通,让+VATR过来,测得Q44的B极为19V,E极为19V,此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可以使C极电压放大,于是把R462取掉,然后测Q44的B极就有2.7V电压。测+V3S电压正常,上可调电流摆起来了,上负载,点亮,反复测试无不良反应。故障解决。
初次发帖,有不对的地方请论坛师傅们指教。

网友:
希望能通过管理员审核,能够在论坛里有更多权限更同行交流·············谢谢

网友:
原来师傅是这样的,真谦虚!我这样的菜鸟

网友:
其实也就是按照图纸一步步的来查的,关键是要细心,开始2.7V没引起我的注意,所有东西都换了还是不正常,最后才发现它不正常的,这就是由于粗心造成的。

网友:
楼主头脑还很清晰,没被现状的维修业格式化!

网友:
哇,楼主真是太牛了,希望有天也能像你一样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