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86-621可以代替g86-630吗

楼主(2010-12-22):
今天修了一个dell 电脑,原机是g86-630的,我手头有多余的新版g86-621的芯片,装好发现开机黑屏,无法显示,以为没焊好,补焊了几次都是一样

网友(点评):
G86-631-A2可以代换 G86-602-A2 G86-620-A2是G86-630-A2的升级板. 感觉还是用G86-631-A2好。

网友:
不可以

网友(点评):
不懂不要乱说话 低调点好 深的别人取笑你

网友:
是不是631啊,631是可以的

网友:
原机是630,我用621代替,发现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不可以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替 不行重值球 或换一片

网友:
终于弄好了,原来我在更换全新的G86-621的有铅球的时候,取钢网掉了一个球在网上,这样少了一个脚,导致开机黑屏,现在已经补上就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
LZ也大意了点吧BGA都少了颗粒还做上去了

网友:
楼主太不仔细了,

网友:
DELL的D630就是用得621

网友:
首先 提醒楼主下次把后缀打清楚点 630-A2  还是其他的 我如果是A2  就可以 其他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