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0-12-22):
我今天修了台电脑来的时候不开机,强行开机不开,当时判断是电源坏了,把电源拆开后,里面电容都鼓了换了以后,装上以后开机了,开机后进系统重启,后来把系统重装后一切正常。

网友:
用不用看看为什么鼓了,应该有原因吧。

网友:
呵呵,希望楼主以后更多分享维修经验呀

网友:
电容鼓起一般是环境温度过高引起。

网友:
这些都是皮毛啊,

网友:
呵呵,简单的问题;对于新手有帮助;既然做这个行业就得胆子要大,心要细;能力就能很快提高上去;如果怕弄坏不敢弄,那永远也不会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

网友:
换了电容进系统重启?搞不好过两天又来找你咯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吧,楼主应该把别的配件也测试下。

网友(2012-07-01):
就是就是。简单的问题。别想得那么简单。细心点。

网友:
搞电脑维修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电源就别修了,直接换好过了,要不过两天又找上门了

网友:
电源都是换的一般修的很少。

网友:
厉害  这样的故障修起来爽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量下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2-08-20):
温度过高引起电容鼓包,漏电,造成电压不足,引发不开机

网友:
换了电容进系统重启过两天又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