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屏显缺色

楼主(2010-12-22):
HP510 集成显卡
机器拿过来时进水的,排除腐蚀的地方,能开机但是开机显示缺色,量主板有两个信号没有出来,测对地阻值正常,是北桥没发出,更换了还是一样的,求解

网友:
应该是有短线的地方,我也不是什么高手,有图纸查一下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缺色主板上平电路那块可能短路或是腐蚀比较厉害,或是没清理好

网友:
屏  和屏线有问题没?  主板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接屏的,量接口就行,接口就少量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信号接口到北桥是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是线路问题  修好了没?

网友:
这样的话估计北桥受到了影响 了,做下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换过了啊

网友:
我有遇到过缺色换屏的。。看是怎么缺色法。。有图最好。

网友:
查下是不是线路问题。再用替换法替换下看看

网友:
你是集成显卡的,看看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你看看氧化的地方的电阻有没有偏大啊。或者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