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FPD1830 插VGA DVI都不显示

楼主(2010-12-22):
美国奶牛 Gateway FPD1830插VGA DVI均不显示,不插提示NO SIGNAL
驱动板以换过,没用
求助,在线等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分频器太差了,直接连电脑好了,可是原来的驱动板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直接连电脑就是不显示

网友:
修到过行场信号线连接的对地二极管击穿会导致插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出 不插也提示无信号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