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3I不触发

楼主(2010-12-22):
一个845GV-M3I不触发。开机针有5V电压。在维修的时候无意中表笔放到了14.318晶振上它开机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代码也走了

网友:
你表笔给晶振加电了,他就开机了,晶振老化,换掉就OK,或者谐振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换了晶振后。可以开机但是两秒钟后就自动从起。从起后要自动关。一直这样。帮个忙吧在线等

网友:
应给是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换 南桥就好了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吗,有时候两个电容对换一下有出奇不意的效果

网友:
换个晶振,不行应该是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