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神舟F206T解决方案。。。

楼主(2010-12-22):
    前天接到一台神舟承运F206T,USB能用但是插上去死机,怀疑南桥的问题,直接做了南桥,但是故障依旧。然后怀疑南桥坏了,直接换了南桥,但是故障还是那样。怀疑是供电不足的问题,于是就把板子上cpu供电电路上的150电容换成了330电容了,试机,没事了。说明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插usb就死机。
总结:国产机一般来说主板严谨度相对不是很高。当遇到的时候可以转变一下思路,有时候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LZ怎么会想到电容的呢?根据是什么?

网友:
你很好啊。

网友:
这个方法很管用

网友:
很是有点神奇啊

网友:
这个这个。。。思路是不是太跳了

网友:
真是方法想得好。

网友:
这中思路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