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G900WAD,1400*900下不能全屏,其他分辨率可以

楼主(2010-12-22):
一台明基G900WAD,1400*900分辨率下不能全屏,其他分辨率可以,应怎么处理呢?

数据线的问题。更换掉就好了。

网友:
是怎么样不全屏,偏左,偏右,居中。。。。?自动调整过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调整过。右边有2cm左右的空出来的地方

网友:
是18.5寸的屏,还是19寸的屏,看一下它的最佳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这种情况我经常见到,有时候一台显示正常的机器,按下自动调整后竟然不能全屏了,关闭再开依旧如此,我就调整主机刷新率,默认60赫兹不正常全屏,调整到70赫兹即可正常全屏,你试一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显示器,换别的主机上试试,如果故障依旧。
1,换主板。、
2,不用设置 到1400*900.用其它的分辩率。

网友:
19宽屏,标准就是1440*9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有60hz的选项,无其他了。

网友:
是显卡的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显卡的事。换另一台主机,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存储器试试

网友:
期待解决!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说的,别上1440X900就行啦!

网友:
很可能是储存器数据丢失导致。。。。

网友:
通常這是沒有故障的 需要調校顯示模式
建議大家多讀一些資料就知道怎麼回事

网友:
儿骗,跟我当时卖的一台微软之星22寸的一样,当时CPU 是AMD 240 主板是N61 独显是9500GT,用独显,不管怎么装驱动,设置22寸最佳分辨率,1680 X 1050,左右两边空出来好多,其他分辨率都可以满屏,我先前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2块,问题依旧,后来用板子自带的集成显卡,就能打到1680 X 1050满屏,奇怪的很~

网友:
找程序刷一下试试 没啥好办法

网友:
有必要的话, 找个编程器刷下程序试下。
   不行话就不要用哪个分辨率。  呵呵

网友:
刷下mcu,可以解决的

网友:
你可以换条VGA线试下,我试过一台LG也是去不到最佳,但换了个VGA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解决,谢谢。现在我也想起了曾经遇过此现象,当时是加了一拖二的线接两台显示器输出。后来我拔掉线插回原来的线就好了。哎,没想到还是线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