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干电池替代电源(未通过)

楼主(2010-12-22):
1.5v,为了保证安全,变压器要利用初次级隔离开的变压器,并且加装灵敏的 保护器。
电池

网友:
我想用废手机充电器做一个输出3.3V的。

网友:
使用媒气热水器的,我就是用手机充电器直接使用,已使用2年没有问题!

网友:
用12V降到1.5V ?! 线性稳压电路,损耗也太大了吧? 用6V的就够高了。
手机充电器直接使用。
----------------------------------
3V的可以用的。

网友(2025-01-14):
中燃宝热水器 JSQ20-Q10U1 故障现象:开机能点着火出热水,但是一分钟后自动关火报警屏幕E1,,,看网上说是探针氧化造成的,于是拆除探针用砂纸打磨干净按装好故障排除!!!这个控针是在里面拆不出只能在外壳转几个洞放螺丝批进去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