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跟据屏的型号准确判断出刷哪个程序

楼主(2010-12-22):
怎样跟据屏的型号准确判断出刷哪个程序,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每次都是每个都试试刷一个程序要好长时间试的头都大了。。。。

网友:
等待各位老师的指导!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期待高用回答!

网友:
我是每次刷写成功后吧屏型号和对应的程序记下来,以后遇到同样的屏直接找上次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大家这么期待怎么就没有人说一下呀,经验大家共享一下呀

网友:
我也在等高手,看没有好的主法.

网友:
刚买编程器也碰到这样的疑问。

网友:
呵呵:刷屏最好要找和你的屏的型号一样的程序 刷就不会错的。最好是自己或别人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的程序。如果找不到和屏一样的程序,那就要按照点屏三要素来刷屏。
1.屏的接口类型
2.屏的型号
3.屏的供电

网友:
4楼说得对。。。要记下那个程序适合哪个屏才方便日后工作。
另外有时候找接近的程序也会刷成功。
如果像楼上所说,就必需找那个屏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