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R5KM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0-12-22):
BCR5KM是什么管子?如何测试好坏? 是不是1脚和3脚是通的?

是可控硅吧,如何测试?

网友:
是可控硅,经常在打印机板子上见到

网友:
这是它的PDF,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二楼兄弟,如何测试啊?1脚和3脚是通的吗?

网友:
二楼兄弟,如何测试啊?1脚和3脚是不是通的?

网友:
是通的,一般二极体值在200左右

网友:
准确地说是双向可控硅。1、3脚正反向均导通(有阻值),2脚与其它两脚正反向均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