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GM2621板子用的是STDP1010芯片,为什么上屏都是白屏那 ...
新GM2621板子用的是STDP1010芯片,为什么上屏都是白屏那,屏绝对是好的

楼主(2010-12-22):
如题,师傅们帮忙看看,谁遇到过这个现象,鼎科2621一直很好用的,17 19屏支持一直很好,可是第一次用了新款的2621板,上面的芯片是STDP1010,连换了几块都是白屏,屏都是好的带线屏,把同一线材换在老2621测这几块屏就都正常。
芯片

网友:
不太懂,遇到过屏保险烧断白屏的,帮顶一下

网友:
这种鼎科新款2.0 2621板子不错,我用过好多块没问题, 是否跳线跳对吗?屏线接口有5V电压吗?新板与旧板程序模式上跳线有差别, 还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看看屏供电的跳线,是不是5V上。如果是3.3V也会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