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问题

楼主(2010-12-22):
昂达n61gt,开机不跑码,rt9202的第六脚有0.8V这个值是不是低,另外给北桥供电的mos管只有3V多,请问是桥坏了,还是rt9202坏了,,北桥产热,按也不跑码,请高手给个具体的思路把!谢谢

网友:
北桥供电是1.2V,你先把北桥供电修起来。北桥供电的场效应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大多是北桥虚旱,如果有复位的话,就可以加旱北桥了,百分之90是北桥

网友:
北桥供电3V.应该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9202  好像是通病

网友:
修板基本上见到RT9202我就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