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今天接一台神舟L3200
笔记本
。开机掉电,掉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8A。请有修到过这种机器的朋友提供下思路。。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我有修过这种机器,开要掉电,但是不装CPU不掉电,后来查了一下是CPU边上有一个1.05V电压没有,后换了IO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我试试。。再次感谢!!!这机器待机还有点高。。。

网友:
刚查过了。。有1.5 我下午想杀北桥了。。像这种不明故障,我们想的都是重做北桥。。。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U50SI的这个板子 没有读内存就会这样。

网友:
换过内存了。。重做北桥还是不行,我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yangleimzx
的帖子
那换个新的吧

网友:
修很多了,换南桥。

网友:
呵呵 你要修CPU供电了,

网友:
换南桥可行吗?

网友:
换个cpu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