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神舟承运 f239t 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不胜 ...
急急急。。。神舟承运 f239t 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0-12-22):
神舟承运 f239t 用电池可以加电正常,用电源不可以:电流只到0.4A左右,可只要用电池正常进系统以后再插上电源就好了,这时可以把电池拿下也没问题,但重启或关机以后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指教!!!
重启

网友:
有没有单独的电源小板啊

网友:
我以前修过差不多的案例,不知对你有无参考价值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9271-1-1.html

网友:
你查一哈CPU供电的电容 加几个试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