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10 进水维修,并分享下本人快速换南北桥的方法

楼主(2010-12-22):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lz用的什么焊锡膏呀  还有什么洗版液 呀  真的看不出来呀 牛x

网友:
就普通的洗板水啊 ,还有基地40一盒的那种焊膏了

网友:
请问下,你的那个电烧法 怎么用的。?能不能跟我说下,本人是新手。,想学习学习!!!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声卡吹10秒钟,就不开机了,放冷了又可以‘’ 这个是凭经验判断是声卡吗?这个有什么预兆吗?!你怎么知道就是声卡引起的不开机!!本人是新手,想学习学习!!

网友:
短路的地方加电流上去,哪里发热就是坏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声卡吹10秒钟,就不开机了,放冷了又可以‘’ 这个是凭经验判断是声卡吗?这个有什么预兆 ...

因为机器是热机才不能启动,所以有元件如果吹热了不能启动就说明是这个元件受损
我吹了很多个地方,网卡之类的,最后吹到声卡才发现启动不了,那问题不就在这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这个懂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短路的地方加电流上去?是不是那里短路那里接2根线然后调电流1.5A烧?是不是这样的,!!!?谢谢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短路的地方加电流上去?是不是那里短路那里接2根线然后调电流1.5A烧?是不是这样的, ...

是的  然后用手摸,手摸不到的话把耳朵贴近去感觉,发热的地方就对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佩服了,一直在研究,

网友C:
定位故障的方法很独特,有创新意识。又学了一招!!!!

网友D:
此机子的板子是无铅的吗?基地的150要学习多久才上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位故障的方法很独特,有创新意识。又学了一招!!!!

谢谢夸奖啊, 我本菜鸟 ,没啥高级的方法 只能用些笨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子的板子是无铅的吗?基地的150要学习多久才上手呢?谢谢!

好像有铅的 ,也忘记了  管他有铅无铅,碰一下芯片动了就温度不要再往上去了

150买回来到现在,一次都没弄坏过板子,连第一次设好温度测试用的板子都搞得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来我要考虑买台来用用了!使用有什么技巧吗?谢谢

网友:
想问下楼主,按照你的做法桥取下来后,扳子还是热的,再直接在上面操作会不会扳子变形呀

网友:
真的很不错,能知道用风枪加热找到问题的出处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佩服了

网友:
本人是新手,师傅叫我看做桥要看芯片沉下去后过十秒就可以,但是看了很多遍都没看到芯片沉,还是版主方法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1535B的2脚LDO脚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