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咔咔叫是不是磁头问题啊?

楼主(2010-12-22):
硬盘咔咔叫是不是磁头问题啊?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过我也遇到 数据线问题的。。换了数据线就不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线的问题?
   老天保佑不是才好啊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故障已确定了,是他磁盘的问题。

网友:
磁头问题,必须的

网友:
90%是磁头的问题,我的一块wd40g的换了线路板还是咔咔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