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报 Time-of-day clock stopped

楼主(2010-12-22):
DELL D620 报 Time-of-day clock stopped,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主板上的coms电池也许没有电了。换一个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死机了,然后日期就被清到出厂状态,开机就显示这条信息。进BIOS重设日期就好了。确定CMOS电池有电。

网友:
时间报错    查一下  CMOS电池有电没有  先回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触发后32.768实时晶振停止振荡
查RTC电路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已经解决了,拆开重新装了一下就好了,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本就烧着一个电容,C2219

网友:
http://www.baidu.com/s?wd=Time-of-day+clock+stopped&tn=site888_1_pg&cl=3&ie=utf-8 有后搜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一次,机型E4200,将机台放电重组后故障排除。

网友:
如果COMS电池有电,拨下电池短接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