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开机主机一直是黄灯,风扇高速转,代码不走。什么缘故?

楼主(2010-12-22):
(无正文)

网友:
先把内存显卡拿下来看看。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光驱,光驱压根都不加电,可是拔掉主板上的光驱IDE线,光驱就加电了。很是奇怪。Why?

网友:
换过电源试过没呢````换了电源还不行的话 就应该是主板出了问题了!!!你现在是DELL什么板 915还是```

网友:
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基本上是CPU座虚焊,特征是风扇转速特别高,我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看一下CPU的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楼上正解,主要是u的毛病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或者 挤压下cpu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我在DELL维修中心一直在做

网友:
只要告诉我型号,我就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坏了

网友(2011-12-03):
一直闪黄灯!

网友:
不过CPU 还是不过主板哦

网友(2012-05-14):
不过CPU,我也遇到一台,换了个U,好了几次又不行了。偶尔又好,说不定真是U座虚焊,DELL BTX主板,散热器太重了,把U座压虚焊了?

网友(2013-09-18):
deii915是哪里坏了啊也是风扇狂转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