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PP38L 喇叭不响,插耳机正常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22):
本人是新手,求DELL PP38L 喇叭不响,插耳机正常。维修思路。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耳机插孔的问题。说的再详细一点。找不到可换的耳机插孔和板子的图纸,没办法只好把本本装起来,用耳机猛插一下。然后再拔出来,准备碰碰运气,没好到居然喇叭会响了。。

另外,论坛上有朋友给个图纸,能看民懂的朋友麻烦说一下,那一张那个区域讲的耳机与喇叭转换电路,和功放芯片。。

Dell A 860 VM9 VM8.pdf

网友:
喇叭坏了!这个机器只有一个喇叭!并且很小!就在触摸板左键那个位子!!

网友:
切换电路问题。如  耳机插孔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能排除耳机插孔坏了。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这款机子的喇叭好像没人卖啊。。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都是软件引起的, 先排除软件吧。 我在两个星期就遇到两个了。两个都是同行送来的。

网友:
先上测试硬盘装系统试试
不行再查一下喇叭有没有坏
还不行再查一下耳机插孔内壁的弹片有没有失效
再不行再查一下声音输出控制芯片和切换电路有没有问题
仍然不行就请师父修
师父修不好就换板

网友:
喇叭 切换电路 功放
你这个一般声卡没问题

网友:
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喇叭可以用万用表量的嘛,或接别的音源可以试
功放 可以用干扰法测试
切换电路我没想明白有几种,没图纸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