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不跑码

楼主(2010-12-22):
RT 刚才帮同学装了台新机
用的铭瑄M3A77T主板
搭配AMD245CPU正常跑码
如果换成AMD8600CPU就不跑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8600CPU是95W的 会不会是2相供电不足?

另更换CPU清过CMOS了
主板和CPU都是全新的

网友:
全新的这种事情,还有比换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你用的是DDR3内存吧

有可能U太老不支持新条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啊,装机之前最好把各项参数看好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不兼容,就好像拿赛扬CPU上G41及以上板卡一样,针脚对并不等于就会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速龙一代没有三代的内存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