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23开机死机的思路

楼主(2010-12-22):
手里有台三星R23的机器,开机就死机,卡在LOGO处就不动了,我拆下来时,发现南桥发热量大,另外还有一芯片ICS8358721也发热很大。。。而且一般开机风扇会转一下才对,但是风扇是好的,开机时也不转,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要说南桥发热大,先弄南桥,看看死机不

网友:
刚刚发现,风扇的接口两个脚都有5v供电!!

网友(点评):
这个风扇的工作原理是控制“导地” 不是控制供电

网友(点评):
正解!楼主竟然犯这样的常识错误,有点费解!~~

网友:
做南桥先,

网友:
查一下南桥到硬盘的电路  及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不档LOGO的时候,开机瞬间LOGO蓝色进度条从左边1/5左右开始慢慢读进度条。
档LOGO的时候,开机瞬间LOGO的蓝色进度条直接定在3/4左右停住不动。
这种机器档LOGO的修过2次   都是显卡问题。
这个板子很容易变形,显卡和南桥有很轻微的重叠部分,BGA要做好隔热。

网友:
有2个芯片发烫。仔细量下电压的阻值是不是小了

网友:
南桥 如果是 AMD 的话 90% 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风扇上有两个5v那是正常的     把两根线全拔掉改风扇啊

网友:
呵呵,楼主,我前段时间刚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是从做AMD,南桥好的,你从做下,保证好,做前用铝泊纸,封好,背面的显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你说完全一样啊,我都准备干南桥了。。。谢谢了

网友:
做南桥好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是南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新手来的,呵呵!第一次接触到这类的风扇!受教了!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5VS处有问题,以前遇到过USB供电处极性电容短路导致当LOGO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加焊了一下南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其实从945开始,时钟IC发热大了点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了。有些也用了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