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865GV无法手动复位

楼主(2010-12-22):
华擎P4I865GV无法手动复位,跑线进桥,更换桥无果,请技术小组帮分析一下。

网友:
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芯片查了没有

网友:
查过了,正常的,排针是直接进桥的,从桥出来的信号都没有发生。

网友:
南桥晶振正常啊,晶振换过的

网友:
包括谐振电容都换过

网友:
那你换一下 I/O 试一下

网友:
         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全部正常,复位灯也正常,复位电压也正常

网友:
复位接地端所连电阻有没有开路,中间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复位接地正常

网友:
关键是这块板也不跑码

网友:
复位针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不跑马刷下BIOS啊,     有的需要读取过BIOS资料才会跑马,  我今天就遇见了个

网友:
但是现在复位电路不正常嘛

网友:
按压北桥了吗???

网友:
压过北桥,也打过AD线,都是正常的。

网友:
北桥压了,也是不行的,CPU都压了,打AD线也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问一下手动复位是什么!谢谢

网友:
看看用的什么IO。查一下SB到IO的信号线手动复位的时候有没有电压的跳变,IO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IO的问题应该会造成无复位吧,不会是手动无法复位这样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针脚有电压不?这你都没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废话,针脚当然有电压啦,不然我还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