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测试卡问题?

楼主(2010-12-22):
  前几天在淘宝上发了两片笔记测试卡在好几个本子上都不能显示跑码。使用MINE PCI E只显示一个0 而且复位常亮。有谁用过这样的卡给指教下的。为何的。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支持的,你以为买个卡什么机器都能用啊? 要是飞线的话就都可以了

网友:
我一共发了两个。。都不能用的。。无论是在山寨本上还是14寸大本子上都不能用的。。我发的是30元一片的。淘宝上还有要的多的。。你发的多少钱的。

网友(点评):
看看我的测试卡视频http://u.youku.com/user_video/id_UMjgzOTE5MDI0.html

网友:
网上买到假货是很常见的

网友:
我的跟你这个类似,花了一百多买的呢!使用正常啊,有时不能贪便宜的。

网友:
哥们这诊断卡很好用的啊,lpc信号在mini  pci-e上早就没影了,要管用才怪,这样用啊,如图,我的诊断卡有一横坏了,数码管坏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我买了2张 都是那一横坏了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是笔记本不支持PCI-E输出吧 你接LPC总线上去就可以跑马了

网友:
笔记本测试卡 我都不会用 哎

网友:
要使用LPC总线才可以,直接插到PCI-E插槽上,大部分是没有任何代码的

网友:
这么麻烦。那上面的MINI PCI-E MINI PCI的接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双核诊断卡是要飞线的啊!

网友:
还的飞线上面LPC 真麻烦。。

网友:
LPC的诊断卡不是说所有的笔记本都可以用的  用示波器还是要比诊断卡好多的啊

网友:
我也在网上买过一个。30元的。PCI可以用PCI—E的不能和。应是现在笔记本不支持PCI-E的。

网友:
我刚发了一个150还没到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的本子要飞线才跑马的

网友:
测试卡不是万能的,有的主板不支持PCI-E

网友:
很多很MINE PCI E上没有lpc总线怎么跑码

网友:
有很多的板子用测试码都跑不了。是不支持这个板子吧》。。。

网友:
这种诊断卡有相对应的接口线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诊断卡很麻烦,很多主板都不能跑码。麻烦的很

网友:
我买了60元呢和你那一样,卖家说他这是正宗台湾的,我问什么牌子他说没牌子,后买回来发现用了几次没有一次跑码的,所以建议大家要买就买一百多的。

网友:
MINI PCI-E的卡,是靠LPC总线来跑码的,卡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你修的板,MINI PCI-E接口上是否设计了LPC总线,如果没有设计,需要通过飞线来连接诊断卡,一共需要飞9根线。如果主板上有PLCC32的BIOS,可以通过飞线连接该诊断卡到主板的LPC接口BIOS上。如果BIOS不是PLCC32的那就需要从EC上找相应的信号飞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百多的不飞线照样不跑码。

网友:
恩 现在 PCI-E 的测试卡  极少本  不用 飞线

网友:
用PCI-E 飞线的话怎么飞啊  谢谢

网友:
我前几天刚买了个  本地买的 30元 插到N270上网本上没上电就显示0. 复位灯一直亮  我还以为是北桥有问题了 当时没有钢网 所以没拆 !! 原来是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诊断卡上有飞线的接口并且有相应的标识
分别是9根针,飞线接到主板上的9个位置
LPC_AD0-3      4根数据线
LPC_RST         复位
LPC_FRAME     帧信号
LPC_CLK         时钟
VCC3V及GND  这两个不用说了吧
以上接线接好了就可以跑码,各个位置在笔记本的什么地方就看大家上手有没有电路图和对主板信号认识的程度了,我上面的回帖也有提到过,在PLCC32的BIOS上飞线,如果主板的BIOS不是PLCC32的就需要在EC的引脚上或其它更方便的地方飞线,某些主板带有LPC DEBUG测试接口,直接飞到测试接口上最方便。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在有些HP和SONY的板子上可以跑,大部分板子都不行。。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感觉没以前的好用,不过和以前的一样的

网友:
本人不会用示波。。器的。。。还不行的。。。真是郁闷

网友:
我看了罗工的视频。。很好。。。有的是飞线才能解决的。。

网友:
我还没用过这种呢,进来看看大家讨论我也学习下

网友:
MINIPCI的诊断卡还是不要买,飞个线都可以搞死你,特别是引脚比较细密的EC。

网友:
要飞线的,不飞不跑!

网友:
LPC总线的可以,直接插PCI-E没有任何代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