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 进水后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22):
待机正常 有 3v 5v 可以触发 电流上到 0.18 掉回待机电压 0.01 进水处在EC附近 背面是南桥 没有测到短路地方 求高手给维修思路
华硕

网友:
打下USB的阻值正不正常,在查EC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对于进水机,先是洗净,烤板,查看有腐蚀的加焊,一般情况下能解决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上全 或后级短路电流上到0.18 的时候你测量一下 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供电,看看哪个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还没起来的电压就是突破口啊!

网友:
4楼说的对!那天有个来修液晶显示器的! 就是进水的,是他的房子有点漏水!结果我把板用洗板水洗,再用风枪吹了个小时,试机半天ok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仔细查进水部位。应该还有电阻电容氧化了

网友:
还有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应该测量一下供电,估计CPU的供电没有产生。EC和南桥进水,供电不正常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供电芯片的控制信号可能不到位,哪会有供电的正常啊!!还是测量定位后,再做决定。

网友:
测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