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 OSD显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22):
HP W2228H开始为灯管亮一秒就灭,换灯管ok!!!!

正常后发现奇怪的问题,OSD竟然横了,恢复了出厂值还是不行,把所有菜单项都调了无效!!!

有OSD应该程序没什么问题,晕!高手们帮我看看!!怎么下手???

网友:
此显示器支持DVI,HDMI,还带喇叭,USB,换通用板用户是肯定不行的!哎!!!

网友:
进工厂设置,看看里面有没有OSD菜单选项;

网友:
从现象来看,好像还是OSD菜单自身设置的问题,桌面上的图标显示都正常。仔细找找OSD菜单里有没有这方面。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个东西都弄出来了。。强悍!!

网友:
试试会不会像ipad一样带重力感应啊,你把显示器横横过来试试,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你太牛X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对的!兄弟你的思路真的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了,迟点把图片发上!!!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吧

网友:
对了楼上的师兄好搞笑啊

网友:
还没看到这种情况哦,等着LZ解决

网友:
在破小孩兄弟的提点下成功把此显示器问题解决!!

硕大的底座!重的要死!

装上底座将显示器旋转45度OSD开始倒转!

最高可旋转到90度!!在显卡里调节图像竖立的话应该更爽!

查看了下控制板,发现的OSD横着的秘密!!

发图片上来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和我一样犯同样的低级错!!!

网友:
还有这种现象,从来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HP如此,其他牌子具有旋屏功能的是否也会有重力传感器呢?还是用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刚开始以为很搞笑的重力感应,原来是真的,哈哈

网友:
以为是搞笑,,呵呵 原来是真的  长见识

网友:
哇塞,是不是真的啊,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液晶显示器做这个搞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我也想不通,不就是换灯管嘛!我是先用其他显示器上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测试灯管,HP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和控制板都在后屏蔽盖上我是连螺丝都没拆。怎么OSD都被我搞横了!!!

网友:
不单是菜单,就开机LOGO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啊  现在知道了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回看到,,有楼主的经验,再遇到就不会犯相同错误了,,

网友:
给力啊   楼主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了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过我没管它   我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  现在才发现我错了

网友:
我没有语言来形容你 HP你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小日本真tm有创意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见过一回  带重力感应的。很是神奇呀  外观还不错,功能贼多贼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有人提出问题,继续发图片来解围,干嘛要被扣分,过分,就想着利益

网友:
OSD客户一般都不去调他,很难发现

网友:
贵价货,居然像手机一样有重力感应,直接拆下连上

网友:
还真的有重力传感器   没有见过  今天是长见识了

网友:
遇到过   哈哈    此乃特性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