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主板维修

楼主(2010-12-22):
长城M193主板维修
故障现象:红灯一直在闪烁 拔掉屏线灯就会由红变成换
刚开始怀疑16AL-LF问题 加焊问题依旧。后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就是只要热风枪往IC上吹一会 显示器就能正常显示 。。直接把16AL-LF换了 还是一样。开始怀疑电容问题就把板上电容一个个拆下来再开机 经检查C8 16V  100uf电容坏 。换上一个OK
但屏幕显示颜色不正常  把VGA口旁24C16拆了就好 。可能是加焊IC的时候静电引起24C16数据丢失 用580U刷下空文件给24C16焊上 OK
此版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