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这三台机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0-12-22):
TCL L22N6图象白屏,听用户说刚白屏时还有声音,按了几下面板就声音都没有了,可能是转换到AV了,测数字板各组电压正常,只是高频头没有电压,估计是没转到TV的缘故,是不是屏内那块板叫逻辑板坏了?
另一台清华紫光19寸液晶显示器下部三分一处变白,又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以前修过一台联想20寸液晶调亮度不起作用,图象较暗,从右到左逐渐变,画面有闪动,换高压板依旧,拆开机有时是正常的,是不是灯管坏了?
本人修液晶没什么经验,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
电容有问题没有

网友:
第一个屏用通用驱动点一下看看是不是白屏,如果是屏的问题,第二个先写个程序看看,不行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图像一半亮一半暗这种故障以前见过,那时候是LG的显示器,不过原理应该相同,换灯管试一下

网友:
是屏内那块板叫逻辑板坏了 估计是逻辑板上面的升压电路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