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无桥供电

楼主(2010-12-22):
intel  芯片组,内存供电正常,2.6V,南桥旁边的rt9202加上下管,上官输入5V,G极无电压,S极0.64V,测量9202工作条件VCC5V,BOOT5V,FB脚为0V,9202更换 过,上下管更换过,问题依旧,导致南桥供电0.64V  , 前端总线0.64V,求解

网友:
在换个9202的试下!

网友:
希望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RT9202 7脚有电压吗?
7脚是RT9202的开启脚
7脚电压 3.8V-4.3V

网友:
查查RT9202的工作条件,跑跑线路,
我一般都是换过RT9202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7脚电压为0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很多都是9202坏的。但这个不是,换了还几个了还不行,。跑线路,跑哪里的线路?

网友:
修主板不是换换芯片就好了的,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你从第7脚开始跑

网友:
楼主修主板没有系统学习过。乱修。9202 只用查 1 5 7脚
FB是反馈。不是工作条件。

网友:
RT9202通病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9202的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这种没电压的很其实很好修的,  要么是电阻开路,要么是三极管坏。
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