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做系统?

楼主(2010-12-22):
  我不会用U盘做系统,在网上下来看了下资料,下了个UltraISO软件,把U盘弄成可引导盘,为什么我开机启动第一个为U盘,就是不会像光盘那样跳出一个界面让我选择《1。把系统做到第一个c盘里,2.。。。。。。。》,就直接走进PE了。我哪里没有弄好。请教各位维友!

网友:
我也想学习  学习呀

网友:
查看主控芯片       量产U盘就可以了
    数码之家  有教材

网友:
你做的系统是PE的吧!

网友:
做的PE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听说过GRUBDOS没有,去无忧论坛上看看就知道了,你用软碟通将ISO文件写放U盘,肯定是启动PE的,除非你用量产工具把U盘量产成USB-CDROM格式,量产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找到合适你U盘的量产工具,因为U盘主控芯片不同,所以量产工具也不同。如果不能量产,那就用GRLDR方式引导,可以自己个性化启动菜单,支持ISO,IMG文件直接启动,一下子很难跟你说明白,建议你去无忧论坛泡一下,一两天工夫你就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启动U盘了,我不是版主,我没有必要做广告,我也是在那里看了以后才会做启动U盘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您! 我去逛逛看。

网友:
哈哈,学习了,也很想弄个自己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