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 ASUS代工 板号T14S

楼主(2010-12-22):
故障现象:一通电三个灯一闪一灭的,电流稍微有小浮度摆动。

测量待机下3V、5V也跟着灯闪的节奏一上一下的出现,但电压的浮度也够了也是跟着跳变,只是它的LDO5V输出还正常,主供电也正常。但不装CPU时一切正常,除了CPU电压没出来以外其它电压都出来了。

2.
检测思路:根据以上描述此故障现象为待机下的3V或5V后级电路有问题,当不安装

CPU时一切电压都正常,而装上却不行,从这里分析可以看出来,问题就在CPU供电这块,可能是3、5V带不起负载,还有可能为CPU供电这块损坏了,这个CPU供电芯片为ISL6262ACRZ的现在很多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如果不安装CPU时CPU电压是不出来的。此时直接更换了CPU供电芯片,再测量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