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掉电一例

楼主(2010-12-22):
故障现象:接到一台R60E机器,触发后电流上来一点就掉电了。
分析:触发电流起来一点掉电了,并且不可以再次触发,就连VCC3SW这个电压都没有了。IBM这个机器电流很小掉电一般出现在东芝芯片这块,有五路保护。顺着这五路排查,找到了为VCC5B这个信号不正常,推理直接测VCC5B_DRV有15V的电压,而没有反馈回来而测量它的B_ON开启信号也已经送进BD4175KVT里面来了,此时查到了Q23这个MOS管,这是一个六脚管子,触发后用示波器测量,栅极有15V电压过,漏极有5M电压,只是源极没过来,后面换之OK

网友:
楼主修IBM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吧 思路那么的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有 五路保护  最好有图字分析一下

网友:
嗯,,下次遇到此问题时再说吧  呵呵

网友:
夸奖了 对IBM的相对比较熟悉些

网友:
哪五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