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机器耳机没声内置喇叭有声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22):
当接到这台机器时,根据维修思路:耳机没声,内置喇叭有声  第一点首先查耳机接入信号。-DOCK_HPOUT_DTCT此信号当没接入耳机时是为5V的,而当插入耳机时正常为0V,而经过Q71这个PNP的三极管后产生的+HP_JACK_IN此信号就为高了(指接入耳机时这个信号是为5V的而没接入时为低电平的。)而此信号给了H8之后就会认为耳机存在,就会发出低电平的-SPK_MUTE信号,而MAX9750的PIN20(HPS)为5V高电平,而这个信号在功放内部是作为一个耳机与内置喇叭切换的一个信号。当为高时就认为是耳机存在,此时内部的信号就会切换到PIN13、PIN14(HP_L、HP_R)有信号而关闭PIN17、PIN18、PIN4、PIN5信号的输出)。其实在插入耳机时必须先测下MAX9750的PIN1、PIN27脚有没有信号,还有PIN22脚。测着一切信号都正常时,此时测量到PIN13、PIN14时也出来波形了,此时说明功放一切正常了,只要去查后级电路了,R677、R678两个电阻损坏在与功放的这边有波形在另一端却没有换之OK。
  只是自己实测的一点思路,里面如有分析错误的请朋友们帮忙纠正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很好啊!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分析呢?

网友:
朋友这个需要有点理论基础的

网友:
我好像有点问题问你。你修耳机怎么修到喇叭那里去了,
声卡芯片输出2路,一路是耳机 另一路是喇叭,
?????????

网友:
哈哈,,思路不一样啊,,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不是说一路是耳机、一路是喇叭,而是对于功放来说耳机有个送给它的控制信号,喇叭也有一个,但这个信号是通过EC来送出的。

网友:
前几天也接到一台类似的问题电脑,换了接口不好就没搞,以后也要查查周边电路。

网友:
是吗   以后经验多交流

网友:
楼主是否能补个图?

网友:
这图纸多,没有的话到论坛下个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耳机信号的检测电平明确了,但是对于信号的追踪,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