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太多故障

楼主(2010-12-22):
今天修到一个ZE2000机器,故障是通电短路。经排查为MAX1544的上MOS管击穿,两个换之不短,CPU供电芯片明显烧坏都换之。再触发还是不开机,PC87541这个EC从图纸上分析待机状态是要读取BIOS测量BIOS上的波形正常。就是不开机,查了EC的工作条件正常,换之OK,可以触发了,机器亮了可又暗屏。这问题就不大了,查了高压板的三个工作条件缺一个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此电压是由Q4导通过来的,此管为6脚管,也没找直接把4、6脚短接,开机亮了,装起来之后进系统时又掉电,真郁闷此机器之前是被人家修过的,问题真多。并且掉电之后还可以触发起来但机器不能亮,拆开机器查查了为MAX1999的3V的外部电容不正常换之OK。。修这样机器很多了,命苦呀!!!!!
 本人第一次发贴,写的不好的地方多多包涵。以后常会来。。。。。

网友:
修这种一个接一个问题的机要有耐心!呵呵...

网友:
楼主啊 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多问题 修起来不少费时间吧?

网友:
朋友,我修的机器都是二手机是人家修不好的那种故障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