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垃圾站淘显卡的经验-结贴附成果

楼主(2010-12-22):
这两天有空准备去回收电子垃圾的垃圾站淘点显卡,最近店里二手显卡都卖光了,大家说说,怎么样个挑法能最快最有效的淘出有维修价值的卡?比如一般要注意的核芯破碎的、掉件多的不要等等。

感谢各位兄弟的回贴,报告下成果吧,去的时候他那里显卡不多,就顺便挑了点其它的板子,总共在垃圾站拿了5块显卡、6块主板、6条DDR1 512M内存、2个长城电源,通过这几天的努力,修好了8500GT、9500GT各一张;7300GT三张;945两块、N68一块、915一块、G31一块;内存、电源全搞定,总的来说除了一块桥坏的915(没BGA,只有一小土炮)以外,其余都修好了,最主要的是没花多少钱,因为垃圾站的“站长”让我帮他在他一屋子的垃圾里整出一台能听歌就行的主机来,所以只收了我一佰块钱,这次真是太划算了。

网友:
希望大家多提提意见,因为我之前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挑,而且主要是经常挑到核芯坏的没维修价值。

网友:
那你拿个万用表去,这样可以测下主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买那个显卡测试仪 才100多块钱  接到12V上就行了   不要问我哪里有12V啊

网友:
显卡测试仪虽然我手头没有,但现在的显卡测试仪哪还需要什么12V啊,都是U口的了,接上USB线就行了,现在自已用的是参考饼哥贴子做了个简单的测试座,零成本的。

网友:
我觉得从垃圾站淘显卡主要观察外观,如没有硬伤不缺件基本可以修好,不要买别人修过的显卡。

网友:
七彩虹的7300GT、8500GT、8600GT显存容量128m、256m的坏显卡尽量不要收!此批显卡有过孔不通的通病,不好搞!饼哥说的满天星不要收,换显存成本太高!收显卡时卸下散热器看看GPU有没有被风枪吹起皮,这种不要收!严重掉件,PCB变形的不要收!

网友:
显卡啊  核心焊过的不要收 核心破角的不要收。 掉不掉件无所谓,到了垃圾站的,本来要BGA过的多。

网友:
1.没有明显的缺件。
2.没有维修过的痕迹。
3.散热片完整。
4.GPU完好无破损
5.7系列以下的不要(X550以上)。
用显卡测试仪只能检查接口与核心的虚焊。

网友:
我都找虚焊的好修  换显存的麻烦

网友:
高手们都是从垃圾堆里找  呵呵 我们一般都是 顾客来卖二手机 收下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垃圾站里找..呵呵..看下背面无掉件或掉件不严重的..还有就是把显卡侧着看.GPU下面的珠子..被搞过的一般一下就能看出来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我个人认为只要GPU没有动过的就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找没修过的基本都能修好吧?

网友:
好多大的电脑城里就埋伏得有好多垃圾站  其实也是宝贝站 我有个兄弟伙  就拿一块废主板去换了他看中的一块废显卡  结果那显卡拿回来一插上 很正常的  是7300GT 256M的  具不知道他的法眼是怎么看出来的 连修都不用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错,尤其是做二手电脑的,坏显卡一大堆,就看你个人的眼光了

网友:
没修过,掉件不多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修过的 配件完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饼哥帖子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