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 笔记本 按开关无反应 无待机电流的快速维修

楼主(2010-12-22):
X88V笔记本 按开关无反应,无待机电流的快速维修

故障:开关无反应 无待机电流
板号:F83V
板子拆开后 把时序图打开

直接测量 AC_BAT_SYS  (ok )
看3 V 5V 没有
测量 EC 供电    +3VA_EC (OK)

VSUS_ON 也已经ok

下一步 我测量 3V 5V 芯片工作天条件
我只测 一个信号 ENLDO  (11V ok 在我的印象爱坏 也是直觉吧!)

就直接 加焊了一下  (心里想加焊不行在说) 就OK了(没想到那么简单)
结果:上电  OK
                                                维修结束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加焊就完了。。。。。

网友(点评):
虽然简单但是 我觉得是我写的最好的 你看还有错别字吗??? 还是有进步的 看起也比较舒服 是不是?

网友(点评):
错字没有,别字好象还有啊,呵呵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楼主用拼音打字!嘿嘿!

网友:
思路清晰正确,就显得快速简单。

网友:
晕。。 运气太好了,是4pin 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不是写得有吗?

网友:
第2次说了。楼主老号丢了。新号要想快速升级。我希望看到楼主实拍的图片。而不是只有图纸分析。。。。

网友(点评):
在发帖的时候就是我 上传图片只是 谢谢 饼哥的支持

网友: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图纸好修吗?

网友(点评):
应该好修吧! 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的待机电路,那个TPS51120待机芯片也会有这个问题吗?一般我还真不会像LZ一样加焊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彻底一步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正确

网友:
楼主只是加旱了 待机芯片吗? 11V  OK  是什么?

网友:
经验确实很重要,可以起到快速修机子。恭喜了LZ。但还想提个问题:
4脚 ENLDO  不是有11V ok 了吗?,应该不是4脚的问题吧,为什么不把他的6脚VIN,14脚EN1,27脚EN2的电压都侧一下,那该有多具体呀。
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属于开启信号吧  ENLDO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得对     我的习惯是吹下在测  那样我觉得快点

网友:
楼主加焊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
那第四脚正常是多少电压啊

网友(点评):
老牛是 11V 加分哦

网友:
我认为这不光是运气,这就是经验。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OK 对 你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