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液晶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2):
AOC 19液晶显示器

接电开机无任何反应,   拆机, 单独让电源板接电(驱动板和高压不接), 12V供电给板载的高压断掉, 5V到高压的电也断开了。

现在接电 电源板上的电如图:  12V  和5V有  0.5V左右的跳变。

只要一接上 驱动板 ,那个图上5V   就变成了0.14  其它的还是没电。

网友:
光耦电压多少 ?    换个先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负载的问题,不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先试下是电源负载不够,还是驱动板短路

网友:
感觉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把给pwm芯片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xuexi 学习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给电源管理IC芯片供电的滤电容有问题了,换了就可以了,这种问题修过很多了

网友:
换掉标签边上的电容

网友:
先检测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短路了,用个电脑用的电源,接12V和5V试一下驱动板和高压板是不是好的,然后再修电源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以下判断在什么地方 一步步的来 线查下负载 有没有短路 要正常应该在电源部分了 直接找片电源试下啊。搞修理应该一般都有测试的材料啊 例如 高压板 驱动板 电源板等

网友:
电源管理IC或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
12V 断开不行的,要带点负载才行,否则再5V上带负载的话,12V输出更高了,电源保护了,当然连5V输出也没了啦。修这种问题,不是先断开什么电路,而是要在线量电压,先看5V正常不,在看看12V怎么样,如全没了,断电,量量12V端电阻,有无短路情况。有的12V路上有场管的,量了好象也没短路,其实后面的管子短路了,就上上下下电压跳变了。

网友:
从图片看,电容应该没问题。可能是负载有短路,可测对地电阻,如果很小说明有短路了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有可能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下降,9楼朋友的建议,那个地方容易出问题,还有可能电源芯片的问题,光耦出问题也有,不过不是太多,

网友:
现在接电 电源板上的电如图:  12V  和5V有  0.5V左右的跳变。你啥都不接12v和5v都不正常那就是电源板的鼓掌吧

网友:
换817 还有431试试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容换一个

网友:
电源IC  电源IC供电 反馈,就这些的问题

网友:
lz修好没,分享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