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的网卡,插上电源不开机网卡芯片就发热

楼主(2010-12-22):
技嘉GA-8I945GZME-RH主板集成的网卡,插上电源不开机网卡芯片就发热,开机后南桥就很热了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拆掉网卡芯片,看一下南桥有没有发烫。发烫,南桥坏了。换网卡、南桥就好了。
一般这种问题大多都是打雷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先拆了网卡再说吧,GA的945板有好多款正常板南桥都是很烫的。

网友:
你网卡不会是被雷打坏了吧,导致不跑玛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把网卡去掉就好了

网友:
试试把网卡芯片拆了看南桥还烫不烫

网友:
  先把网卡拆下,再看USB对地阻值正不正常.....南桥还发烫的话就该换南桥咯....

网友:
先拆网卡  再量南桥对地有没短路   短路了就换桥吧

网友:
我还碰到一种情况,跟大家分享。诊断卡显示不自检,网卡也不热,但是网卡口在不插网线的时候有一个指示灯亮,把网卡拆下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