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9寸显示器,开机后一会儿黑屏!

楼主(2010-12-22):
美格19寸显示器,开机后黑屏,起先判断是高压板故障。更换了一块同型号的高压板,装好开机,正常,3个小时后。 又黑屏。 拆开测量高压板一切正常,估计灯管坏掉。换灯管后。使用了一个星期。又黑屏。测高压板,电压输出正常。。。开机颜色变暗红,几秒钟后 黑屏。。。。
郁闷中,我是新手,刚学习维修显示器。换灯管都换了3个多小时。  请各位大侠,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这个显示器的灯管应该没这么容易坏掉吧。 这个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
测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美格19方屏液晶 就是 爱烧灯管和 高压板  板子都能烧胡

网友:
供电我测了14V 5V都是正常的
灯管也点了。都可以点亮。这个我就迷糊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高压板的高压保护在哪里,怎么弄

网友:
建议你仔细检查你换的灯管  是否包好了是否漏电  你换了3个小时 说明你不会换灯管

网友:
那个灯管我换了,还正使用了一个星期后,才出现的问题。灯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是全部换新,还是只换一根,,

网友:
换灯管加了热缩管了吗?不然会漏电的。

网友:
漏电。。换好

网友:
灯管全换  还有高压板

网友:
可能是新旧灯管使输出电流不一样、导致高压保护。把没有换的灯管也换了。和客户说说清楚。不然再换灯管会心里不舒服、记着下次换灯管就和客户说直接全换

网友:
谢谢hfgjinggxj 了,新旧灯管问题,把2根全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