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ELL 700M机器

楼主(2010-12-22):
该机器能点亮,但进系统后就掉电,加焊过CPU供电芯片后,故障依旧,是不是要加焊下显卡啊?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先焊一下试试

网友:
刚让我店里的小伙子去加焊了,BGA在另外一个店里的

网友:
被焊了短路了,开机就短路了,等下去那个店里看下是不是显卡被焊废了

网友(2012-10-31):
LZ店里的小伙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