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865GVQ跑0.0

楼主(2010-12-22):
  L-I865GVQ跑0.0是什么问题啊,IO换过了,时钟没有找到相同的,CPU 内存 显卡 南桥 北桥电压都正常,是什么问题啊,有没有这块板的BIOS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刷BIOS看看,我遇到好多这样的板电压正常,刷过BIOS还不行就没办法了,期待高手

网友:
我觉得供电有了   复位这些正常不    如果都好了的话换个U试一试    等。。。。。

网友:
时钟起振没有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如果都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不防刷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U换过了,没有复位,我觉得应该是时钟坏了

网友:
补充一点没有复位,BIOS刷过,就在这里找的,刷过了还是不行,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啊,贡献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压桥和座 跑线

网友:
看桥,有没有问题,量下3.3V  5V电源接口的阻值,我遇到过,一板也是能开机,就是没有时钟,复位,发现3.3V对的阻值很小,拆掉所有元件,还是,后定为南桥挂了,呵呵

网友:
试试这个行不行。不过我觉的好像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