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已经修到无思路了 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0-12-22):
客户拿来一液显。17杂牌,开机2秒就灭。拆开一看,分别是一体板 和 (驱动板和屏面板一体的)
看到一体板电容已鼓、便先换掉、换掉故障一样、然后接了个通用高压板。可以用了 画面一切正常。
之后在壳子里放不下 就把灯管线接长。然后放好。装上了。通电试机。不显示。指示灯绿色。说明驱动板工作了 问题还是高压板上、于是换了个高压板 还是不行。没思路了、高压板的接法是、12V接高压部分的保险、把保险断开。地线。、EN信号、想不通 都已经接好了 可为什么还是不显示呢?

此12V有0.5左右的一直高低跳变!

网友:
我也遇见好几个这样的问题,,,感觉电源一休供电有问题。可无奈

网友:
不要沉下去啊   帮忙啊

网友:
你先不要插灯管试试

网友:
不插灯管还是绿色啊

网友:
不接显示器线、。就是绿变红。

网友:
首先,还原到你上次点亮的状态,看看还能亮不,还有就是你加的那个灯管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原不到原来的时候了 现在就是把延长的线去掉,直接接灯管接口 也不行了,就是不亮  光耦坏的话 有没有可能有0.5V的跳变?

网友:
在没使用灯管加长线之前是正常,应该是出在灯管加长线上,是否焊好?极性对否?绝缘良好吗?应该用热缩管包裹加长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用延长线 也是不亮了。线接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0.5v电压跳变,是那组电压啊?

网友:
你把所有的负载断开,看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电压。、就是一体板改高压板的12V供电。 也就是一体板上给高压部分的供电。现在断开高压部分的 直接接的通用高压板

网友:
所有负载断开还是 有0.5的跳变

网友:
0.5V跳变会影响不显示吗? 这种不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只是灯管没亮?灯管没亮的情况下仔细看液晶屏有没有图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图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应该是电源出的问题

网友:
如何测试灯管坏没坏? 用单灯的可以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灯管没工作,先测试灯管,最好用单口高压板一根根试,或者高压板IC去保护测试

网友:
先解决那个十二伏跳变吧!

网友:
断开负载后还跳变,应该检查电源,5V那路正常吗?如果5V正常只是12V跳变的话,主要查12V输出部分的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等,如果5V也不正常查反馈稳压端

网友:
为什么不装壳试机正常呢? 仔细查查,是不是线断了还是没接好!!

网友:
用排除法  这问题也那上来问

网友:
测量驱动板的高压开启电压3-5v是否正常,或者接线有误

网友:
你把那个12v电压用用12的液晶电源带,不要从一体板引在试下

网友:
查查12v反馈电路那一块,跑线看看哪个元器件不良

网友:
先用好的一体板试下,,,如果能正常显示,说明原一体板有问题,如果还不能显示,,说明灯管让你搞出问题了。一体板电压跳变,一般出在反馈回路上。。。

网友:
那你在换过通用高压板是哈看呢!

网友:
LZ是不是你接的那跟灯管线有问题啊

网友:
空载的时候也是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接好后  看看背光灯亮不亮   如果亮  那就不要放在壳子里  直接固定在屏背面   然后上后盖、、、

网友:
延长线太长了或者太细了都会造成这样故障,线的内阻太大,造成高压板的保护。

网友:
电源问题,把没鼓包的电容也全换了吧

网友:
你不把它装到壳里再试一试还能点亮吗